DCS
Smart Pro 3.0.3 DCS 问题

楼主(2005-09-08):
请问Smart Pro 3.0.3 DCS 能不能通过OPC接口和下位机读和写数据?能,有没有应用的实例?谢谢!!!!!

网友A:
可以的!一般Smart Pro 内部一般都有OPC SERVER!

网友B:
1、如果是作为opc server端,则必须设置DCOM。opc server的PROGID为citect.opc 2、如果作为客户端,除双方设置正确的DCOM外,则必须组态iodevice. 必填项: 主板:地址=0; 选项:opc server的progid名称; 主板类型:opc 标签变量地址:对方opc server的项名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
哪位好心人知道呀

网友:
好心人,说一下啊!!!!!

网友C:
我用过和利时系统和西门子的WINCC通过OPC互读数据.其实OPC使用起来非常方便的.不知道楼主所说的下位机是指和利时的DCS控制器,还是其它公司的产品,如果是和利的控制器,没有必要用OPC,如果是其它公司的产品,可以找下位机的厂家要一个OPC SERVER软件,就能很方便的连入和利时系统了.

网友D:
和利时DCS系统内部的OPC功能不用设置什么参数,只要在通讯的电脑上安装OPC软件,注意通讯的OPC软件版本一定要一致。直接运行OPC软件就可以实现通讯!仪征化纤瓶片事业部目前正在使用该功能,运行正常!

网友E(2005-11-15):
我用过和利时系统和西门子的CP5611卡通过OPC互读数据。只要把西门子的OPC SERVER软件安装好后,在OPC SERVER中把CP5611卡所挂的远程I/O设备配置一下后运行起来就好了。

网友F:
如何收到其他设备发的数据,如何配置?

网友G(2005-12-29):
请问有否将和利时作为opc服务端,将wincc作为客户端的情况,我有联过,可找到citect服务器,但提示不支持标签浏览?

网友H:
小柳,还在忙锅炉呢?

网友D:
最好不要用,我单位去年实现DCS的OPC功能后,操作站两天死机一次,特别不稳定。推荐用最新版本,例如3.1.2

网友I:
还是用最新的版本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