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型号的数采卡可以采集模拟信号!

楼主(2005-09-08):
有位朋友知道有什么型号的数采卡可以采集模拟信号

网友A:
多了。你是什么要求?

网友B:
那就太多了,必须有详细的参数,才能知道用什么采集卡来用! kusite213@sohu.com

网友C:
STC-1 可以采集8路模拟量 8路开关量输入 8路开关量输出 2个通讯口,和仪表配套是非常合适的。 品质造就经典 合作共创双赢 http://www.econtroln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