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600经常报OVERVOLT

楼主(2005-09-08):
单位有台变频行车,其中的小车平移机构采用ABB ACS600变频器,带内置制动暂波器,在使用过程中频繁报OVERVOLT,严重影响操作人员的操作。 检查中发现制动暂波器电压跳线为500V,实际电源电压为380V,跳线应为400V,同时根据ABB ACS600用户手册故障检查提示,检查20.5参数,为“NO”,带制动暂波器应关闭过压控制,试车,故障依旧。于是将20.5设为“YES",试运行,居然消除了OVERVOLT故障。 虽然故障消除,但现有几点疑惑, 1、ABB ACS600变频器用户手册中参数20.5的选项为“OFF”、“NO”,“OFF”为关闭过压控制,“ON”为激活过压控制,而使用中的变频器20.5的实际选项为“YES”、“NO”,根据常规应将20.5设为“NO”,但实际只有设为“YES”方能消除故障,由于我资料有限,无法得知“YES”、“NO”哪个为关闭过压控制,从实际表象看是“YES”,但这有违常规。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暂波器已损坏,我设了“YES”,激活了过压控制而消除了故障。这只是我的猜测,无法确定。 2、暂波器跳线错误(该变频器从安装时跳线就在500V,实际电源电压为380V,跳线应为400V)已经使用两年多,是否会损坏暂波器,如果会,那么“暂波器已损坏,我设了“YES”,激活了过压控制而消除了故障”的推断也许就成立了。 恳请各位朋友帮助、指导!在此先谢过各位朋友!

网友A:
如果ACS600中使用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那么20.05这组参数就必须设定为OFF以保证斩波器的正常运行

楼主:
谢谢:SYVVVF朋友,您说的对,的确使用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20.05这组参数就必须设定为OFF以保证斩波器的正常运行。 但实际情况是,使用中的变频器20.5的实际选项为“YES”、“NO”,而非说明书中说到的“OFF”、“ON”,并且将其设在“NO”上,变频器报OVERVOLT故障,而设在“YES”上故障消除。 给人的感觉是“OFF”=“YES”关闭过压控制,“ON”=“NO”,激活过压控制,这有违常规。

网友B:
如果将20.05设为YES才不报过压故障,说明制动斩波器没有工作或制动电阻的功率不够,如20.05设为YES,则当直流电压过高时变频器将通过提速的方式将能量消耗掉,意味着不可能实现准确定位的停车。

楼主:
谢谢:小黄花鱼朋友,您说可能制动电阻的功率不够,这一点可以排除因为其他同类设备使用正常,看来需要检查内置制动暂波器,由于前段时间有其他事务,准备下星期好好查查制动斩波器.

网友C:
加减速时间设置了多少? 功率不够的话电阻会很热,可能是阻值太大了 一般来说,平移机构的制动电阻只要标配就可以了

楼主(2005-12-01):
非常感谢朋友,此故障已经处理了。

检查结果:

1、制动暂波器电压跳线错误

2、制动电阻接线错误,造成制动暂波器与制动电阻间开路。

实际上制动暂波器未被投入使用,因此在减速过程中产生OVERVOLT,当把20.5的选项设为“YES”、则激活了过压控制,暂时消除了故障。

修改制动暂波器电压跳线,重新改接制动电阻,修改20.5参数为“NO”,试车一切OK!

再次感谢参与讨论的朋友们!

网友D:
厂商来接的线!?这说明投运前要好好检察!

网友E:
你真幸运 我去过的现场有的斩波器就是因为跳线错误 导致nint 或者Npow上面的供电模块损坏。你没烧板子就是万幸了!

网友F(2008-08-14):
我单位有一台ABB800变频器,内置制动斩波器,接通电源后,电阻器严重发热,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G:
楼上的仅仅是在接通电源的情况下吗?有没有拖动负载?

网友H(2009-02-20):
abb800变频器,接通电源后,电阻器严重发热,是什么原因?未运行

网友I:
外接线路还是很重要

网友J:
严重发热,主要先看选型有没有选小,然后就是看外围接线也很重要。

网友K:
如果没有斩波器和制动电阻的话。那个参数应该选YES。

如果有了。就一定要选OF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