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600故障short cisc

楼主(2005-09-08):
最近我们这拿来一台ABB 600 5.5kw的变频器,充电电阻烧掉了,模块和驱动电路也坏了,但是经这维修,模块换了,电阻也换了,驱动电路部分也修了,但还是一运行就报警,short cisc。另外还有L82的电感也坏了,那个没有型号,也不知电感量,只测知它的阻抗是2.2或2.4欧姆。不知哪位能讨论讨论。

网友A(2010-09-08):
你还得检测一下那个电感是不是输出短路的检测回路,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