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求助

楼主(2005-09-08):
我有一台ABB ACS600变频器,最近经常报PPCC LINK及START INHIBIT故障。但复位后仍可继续正常工作,请各位变频界的高手指点,急呀

网友A:
PPCC LINK应该是主板与驱动板连接有问题,600的不是很清楚是不是通过光纤连接的,800的是通过光纤连接的,试一试换光纤看看。START INHIBIT是启动连锁,检查一下I/O端子是不是连接可靠。

网友B:
光纤检查一遍,接触好不和好. 还有你的设置在检查一下.

网友C:
这个嘛 其实是一个参数的设置问题你可以打 ABB服务热线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