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A1SJ71UC24-R4与三菱人机GOT975通讯

楼主(2005-09-08):
各位大师:你们好! 我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用三菱A系列PLC中的通讯模块A1SJ71UC24-R4与三菱的人机GOT975通讯,一直无法通讯请求各位: 我们用的通讯模块设置如下:波特率为19200bps,MODE设置为5,站号设为0, 以至于在人机中一直无法安装OS系统。在此先谢谢各位了。我的邮箱为jingyiliuhmf@163.com

网友A:
人机中无法安装OS系统可能是你所要输给HMI的文件太多,以致于GOT975内存不够用。我用过GOT985的遇到过此类问题。也欢迎光临我自己的网站:plc.123ye.com

楼主:
朱大哥:谢谢你的建议,我在安装OS系统时,根本没有选择输给HMI的文件,但是还是不可以, 我都安装过好几遍了,只是他们无法通讯,且RD通讯有指示,却没有SD通讯指示。谢谢你再帮我想想。Thanks.

网友A:
我的GOT985与FX通讯没有用通讯模块,用的是FX的编程口直接与HMI连接。很方便的。你用HMI的通讯口直接与PLC连接试验一下。当给HMI传输程序时,HMI自动进入接收状态,与HITECH的PWS不同(要在系统目录里选DOWNLOAD APPLICATION)。首先解决HMI 的OS 问题。然后才能让HMI与PLC通讯。看HMI能通过A1SJ71UC24-R4与PLC通讯么。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帮助,我们是第一次用三菱的PLC,我己按照你的建议去做了,且我们刚好买了与PLC直接通讯的电缆,这样确实很容易通讯,可我们的CPU主关端口不能占用,我们会经常要用到,且在调试时程式修修改改会很多,客户也指定这个通讯口不能占用的。还是很谢谢你的中肯分析。HMI与A1SJ71UC24-R4是肯定能通讯的,因为我在客户那里己看到过同样的通讯。

网友B:
可以用底板的扩展口与GOT975通讯吧。

网友C:
检查检查GX的设置,是否将其设置为特殊模块

网友D(2005-10-08):
很简单,用底板的扩展口就可以和GOT975通讯,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