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CH8.0安装后无法运行

楼主(2005-09-08):
最近本人为一监控系统(在用)安装一台备用计算机,安装完WINDOWS2000(同时安装SP4补丁)+INTOUCH8.0后插上软件狗安装许可协议,安装过程一切正常。但是运行INTOUCH时却出现了如图所示的提示,
首先怀疑软件狗问题,安装回原计算机一切正常。于是又试备用计算机,情况依旧。请问各位高手有何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了。 另外,发生这种情况后MODBUS也无法正常安装。急!!!

网友A:
MODBUS 无法安装。 先要安装FS2k71 再装MODBUS IOSERVER。 intouch 的狗需要和硬件狗配合使用。 单独使用软件狗是不能使用的。 正在运行的机器上应装有硬狗。

楼主:
MODBUS无法安装是系统提示用户不对,另外INTOUCH的狗我是使用硬狗的。

网友B(2005-10-19):
把硬狗重新插一下,有可能是接触不好

网友C:
两种可能:
1,新装的电脑中软件许可协议(License文件)与原机中正在使用的是否一致?
2,有可能是硬件狗的驱动程序没装好或版本太低,请查看InTouch安装CD,找到Rainbow文件夹,安装新版硬件狗驱动程序SSD5411-32bit,或到www.wonderware.com网站下载该去驱动程序

网友D(2005-11-23):
旧版本卸载不了,新版本不让装,如何手动清理旧版本,以便安装?

网友D:
旧版本卸载不了,新版本不让装,如何手动清理旧版本,以便安装?我已经用优化大师等工具把注册清一次,再安装时仍然提示有旧的版本,不允许安装,请教!!!!

网友D:
旧版本卸载不了,新版本不让装,如何手动清理旧版本,以便安装?用优化大师等工具把注册清一次,再安装还是不允许!提示有旧版本!请教如何处理?

网友E:
你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因为你的intouch程序是从原来机器考过来的,而且原来的程序已经装上了运行狗,这样就带有原来机器的信息(机器名,用户名……)。
因为intouch是不允许在两台机器上使用同一个运行钥匙运行同一个intouch应用程序的,所以把你的另外一台机器锁死了。
你只有一个办法:重装第二台机器,装完intouch以后,千万别装运行钥匙,装你的一个月的开发钥匙,然后把原来的intouch应用程序重新打开,用“开始菜单-运行:wwuser " 出现提示框,更改为你现在的机器名、具有本机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名、密码。

网友F(2005-12-28):
我觉得这个好象是License没有安装好的问题,你可以使用Wonderware factory suite中的一个工具(好象是License Utility)重新安装试一下看.
操作是启动哪个工具后,先删除里边的License再使用文件菜单命令重新查找你位于C盘的License即可.
有时候Intouch的License不是直接放在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Arectch\License这个目录下就可以的,必须采用前面的方法去处理.

网友A:
和版权没有关系,同意龙晓扬:建议

网友G:
看你的时间有没有过期,时间必须是2005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