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采集压力信号选择哪种数据采集卡

楼主(2005-09-09):
我需要采集2个压力信号(0.34-0.44MPa),2个水位信号(0-4m),并且将信号显示在电脑上,同时具有报警功能,信号源距电脑在50m之内;请问我选择哪种压力变送器,用哪种数据采集卡(或模块),用什么软件进行编程,有没有现成的软件(本人编程能力有限),请各位高手教我。

网友A:
将压力信号和水位信号变成标准电压或者电流信号,然后再用模拟量采集卡来采集,应该就可以了! 编程么,就采用组态就好了,用起来方便! kusite213@sohu.com

网友B:
将、如果使用变送器,可以直接进入采集设备,如果是传感器,要经过调理放大,变成标准的电压或是电流信号,在进入数采。你要的报警是软件的吧?可以使用labview,非常简单。留个联系方式,我和你联系。simeonpu@163.com

网友C:
用STC-1,国际品质的RTU,对你的应用是绝对物超所值。上位机选用国内任一家组态,最小点数的就行。 品质造就经典 合作共创双赢 http://www.econtrolnet.com QQ:10815405 MSN:xiahj@163.com

网友D:
用北京鼎升力创公司生产的R-8016,2路4线拉力(应变力)输入模块,简单易用,性价比高 www.dslc.com.cn

网友E:
采用西姆宏“傻瓜型数采系统”可行,即买即用,简单方便。请上北京西姆宏网站(www.xmson.com.cn),配置价格及安装使用手册都有,恭候垂询.

网友F:
将压力信号和水位信号变成标准电压或者电流信号,然后再用模拟量采集卡来采集,应该就可以了! 采集卡和软件我们都可以为您提供,欢迎咨询! 公司网址:www.rbh.com.cn 联系电话:010-82563525

网友G:
将信号变成标准信号,采用澳德公司的DDL产品,不需编程并且可在线监测和记录 www.ade-tech.com

网友H:
将压力信号和水位信号变成标准电压或者电流信号,然后再用模拟量采集卡来采集,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I:
难以置信,各位高手就这么回答问题! 哥们, 首先,你要确认,你是测动态的信号还是缓变的信号, 其次,才是后面的问题 再次,你有预算多少?要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又次,工作环境的问题,高温,就不能用变送器,还有什么安全防爆等都要考虑. 还有,你这也是个集成的小系统,要通盘考虑.例如,采集系统有接电压输入的,有接电流输入的,传感器也一样,有输出电压信号的,也有输入电流信号的. 最后,告诉你,提问前,问题要想好,别在那里要让人追着问.一步到位.挤牙膏是最讨厌的事,何况,你那买卖数额不大. 祝你这项目科研成功.当然,想虽然不成功也难.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