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ES系列的建议

楼主(2005-09-09):
台达的朋友们:是否觉得有必要提高ES系列的处理速度,目前的速度确实有点慢;最好增加带模拟量的能力,我个人认为这很有必要;提高AB相高速计数器的频率,目前的7K应该是不够的。

网友A:
模拟处理方面功能还不够,不能扩展模拟模块。ES的速度是有点慢,价格也便宜,所以我只用在要求不高的系统。我用过ES的高速输出功能,还算够用,文章在工控网上有,也可以在plc.123ye.com上找到。

网友B:
要高级的,台达新出了EH/SA系列,速度比ES快了很多。

网友C:
ES应该增加模拟量功能,用在小系统中,处理速度不要太快。

网友D(2005-10-16):
就目前我所知道的訊息,ES/EX系列的功能架構基本不准備作較大的更改,只是firmware的部分繼續在更新,而對SS系的擴充機會繼續開發及新增擴充機,並有一些新的機型出現,外帶高速擴充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