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怎样将WINCC5.1项目文件升级至WINCC6.0

楼主(2005-09-09):
怎样将WINCC5.1项目文件升级至WINCC6.0运行,请工控同仁指教。

网友A:
必须使用wincc6附带的项目转换器

网友B:
对,用项目转换器。

网友C:
转换之前,不可以卸wincc5.1安装是的数据库sybase ,转换后可以卸掉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D:
siemens 有一项目移植器,WINCC的帮助上有详细说明。 比较费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