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请教:使用SIMATIC NET的OPC SERVER功能,应如何配置才能浏览出PLC的数OU据,而不需要在OPC SCOUT里自己建标签。

楼主(2005-09-09):
有一个问题请教:使用SIMATIC NET的OPC SERVER功能,应如何配置才能浏览出PLC的数OU据,而不需要在OPC SCOUT里自己建标签。下面是我的配置过程: 在PC 机上安装SIMATIC NET V6.0 PC NCM后,打开NCM 组态一个PC STATION 插入一个PC STATION 以上为例,把站名改为OPC,双击CONFIGURATION 进入组态画面 在第一槽插入OPC SERVER,在第四槽中插入CP5611,注意相应的版本号如本例中安装V6.0 SP4, 插入OPC SERVER 和CP5611时,选择SW V6.0 SP4存盘编译后,在OPTIONS菜单下选择Configure Network,单击OPC SERVER后,出来连接表,双击其中一格,建立S7-CONNECTION 连接的站选择UNSPECIFIED.点击APPLY 填入S7-300C的站号如6号站,点击Address Details组态CPU的槽号。 S7-300PLC,CPU槽号为2,S7-400CPU依据组态而定,如果连接通讯模块如CP342-5,CP443-5,在这里也必须填上CPU的槽号。编译存盘,准备下载。   进入虚拟PC STATION画面 第一行添加OPC SERVER 。 选择CP5611的模式为CONFIGURED MODE INDEX为4(行数)配置完后退出。 使能OPC S7 协议。 进入STATION NAME 为OPC与配置一样。 在控制面板中设置PG/PCINTERFACE为S7ONLINE 指向 PCINTERNAL CP_L2_1指向CP5611(PROFIBUS)下载PC配置信息到虚拟PC 站中 可是现在我无法正常浏览出PLC的数据,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高高名啊!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