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通过CP1613与S7-300通信,需要对CP1613做什么配置?

楼主(2005-09-09):
WINCC通过CP1613与S7-300通信,需要对CP1613做什么配置?

网友A:
设置IP地址和子网掩码。

网友B(2006-03-07):
S7-V5.1,WINCC5.2,使用CP1613需要驱动或其他软件 的安装吗?

网友B:
比如:S7-1613/WIN NT4.0 6GK1716-1CB21-3AA0

网友C:
1613购买的时候附带的光盘内附带驱动,不同的操作系统上的1613驱动是不一样的,可以使用随包附带的NET光盘内的驱动。

网友B:
我一个项目里,设计院设备清单有S7-1613/WIN NT4.0 6GK1716-1CB21-3AA0,我不知道干吗用的

网友D(2007-11-30):
我都服你们了,本期话题是"WINCC通过CP1613与S7-300通信,需要对CP1613做什么配置?,也就是说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方面的经历,你就把你曾经解决过的方案发表一下,如果你不知道或者说不想说,就不要乱说!

网友D:
也不要敷衍了事,什么"设置IP地址和子网掩码"这是个什么回答,说出来只会让人骂!还当什么技术人员啊,技术人员就要说出来就要负责任,你不知道不是你的错,但,你不懂误人子弟就是你的错了!不知道在旁边看着!
因为,我现在也在研究这个问题,等我解决了,我发表一下我个人解决方案,也希望做技术的中国同胞们,以后不必在走弯路,也希望大家都能自觉为了中国的自动化技术做贡献!

网友E(2008-03-18):
cp 1613 是工业以太网通讯,在硬件组态时会cp343会自动分配MAC 地址。上位机只需设选择ETHERNET通讯协议即可

网友F:
还有详细点的吗

网友G(2010-08-12):
看不懂说的太不具体啦

网友H:
用1613的话一般采用iso通讯方式,当然也可以用rfc1006方式也就是要设置ip

一般跟冗余plc采用1613,非冗余的用普通网卡就行了

如果仅仅是wincc通过1613跟非冗余的plc通讯,那就很简单了,基本不用设置,如果其它组态软件通过simaticnet和plc通讯就麻烦点

网友I:
还有详细点的吗太不具体啦

网友J:
你憨的啊

300的plc用什么1613啊

直接以太网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