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爆了

楼主(2005-09-09):
本厂锅炉风机上使用的西门自MM430,160KW变频器在使用了2年多以后运行中爆炸了,电容炸了,整流桥也炸了,麻烦了呀.

网友A:
这广告得作

网友B:
电源电压不稳也可造成这样。

楼主:
为什么其它的变频器不这样?我们是一个发电厂,同一母线上还有ABB的ACS604,富士的G9,P9,偶尔是有电源电压过低的情况发生.

网友C:
你看一下整流摸块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网友D(2007-05-12):
你在哪里呀

网友E:
西门子的质量值得怀疑

网友F:
最好还是全面分析原因,不要把问题推到某个部件上,这样做是不客观的.

网友G:
很同情你:太正常了,见多不怪了,来吧:维修或者换吧.优惠价.
     13683565642       010-81430638

网友H:
修完以后还是加个电抗器吧,顺便提醒一下,太便宜的电抗器作用太小

网友I(2008-08-22):
恭喜你使用了MM430,这东东使得西门子变频器在华南市场全面溃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