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有用过START MS系列步进电机驱动的吗?

楼主(2005-09-09):
我的数控机床用多个斯达特MS-2H110驱动步进电机,最近依次出现FAULT灯常亮,并停止工作的现象,初步判断非硬件故障。怀疑是内部有保护,运行到一定步数就停止工作。不知哪位大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能否交流一下... 这里或qq:254386840

网友A:
"运行到一定步数就停止工作"? 不会有这样的设计吧! 估计还应是硬件故障后内部保护. 请咨询"斯达特"http://www.startsh.com/

网友B:
我用过4台斯达特MS-2H110驱动步进电机,应用中出现过同样的故障。后来设置好细分,调整好输入频率。连接好接地线就好了。如果在上海,我可以给你点点帮助。我的 zyj6333@sina.com.个人网页:plc.123ye.com上有这方面的应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