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怎么老过流??

楼主(2005-09-09):
我用英威腾变频器G9系列2.2KW的,负载类似运输台,根据行程开关来切换电机的正反转,使得运输台不停地来回,问题是一开始还行,都没问题,可运行一段时间,变频器老报警OC,延长加速时间、延长正反转切换时间、恢复出厂值、换新机都试了,报警依旧,求教:英威腾客服,大概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如换新机还不好,应检查负载有没有变化,如轴承、赌转等

楼主:
当换上新机器后,还有报警时,我就想到有可能是负载的问题,于是我也向客户提出了这个想法,谁知道,他们换了台别的变频器,就没有问题,搞得我具没面子!!!

网友B:
楼上:您好! 请问你这台机器的生产编号是多少?这对我们解决问题很重要. 出现这种问题从你反映的情况来看,应该不是客户负载的问题,最有可能是我们的机器(有一批的编号)的控制板上的IC在某一特定场合会出现误动作的现象,现在我们已经解决了这种问题.我们愿意给客户免费更换有缺陷的控制板,希望您能和我们联系,对给您及您客户带来的麻烦,我们表示歉意!

楼主:
请问,楼上清心,你是英威腾公司的么?你说话管用么?

网友B:
呵呵!楼上请放心:)清心说的话您可以相信,我们会兑现承诺. 因为斑竹不希望用有公司全称的名字来发贴子,以免有卖广告的非议,所以现在如果不是不得已,一般就不用"英威腾客户服务中心"的名字来发贴了,用"清心"来代替.请有心人明鉴.

网友C:
你说的是一个典型的快速正反转的应用案例,英威滕的机器恐怕不行,这里涉及到软件的设计问题,他们的软件还不是太好。这里有一个微处理器接受指令,再发出指令来驱动电机的问题。他们的CPU用的不是太好的,是16位的。他们的软件在停车方式上估计不太理想,你用的机器和电机相配容量也差不少吧!建议不用此品牌,因为这不仅仅是质量问题,而是设计问题,否则,虽然,马马虎虎,但后患无穷!

网友D:
顶!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E:
有关英威腾,现在觉得不错的也就是“英威腾客户服务中心”,此兄台倒还是有点水平。至于公司的其它方面嘛,哈哈、哈哈。。。。

网友F(2005-10-13):
是呀,是呀,我有个朋友,用变频器真叫牛,正反转切换相当快,加减速都只调到0.8秒,用了不少变频器都很难搞定!

网友G:
英威腾变频器提供给电阻远传压力表(我用YTZ-150)的电源为10V,但是反馈输入要求为0-5V,使用时还要串电阻分压。虽然该压力表要求外加电压小于等于6V,使用起来还是有点麻烦。况且该压力表用0-10V一点没有问题,建议设计时将电压反馈该为0-10V或0-5V,以便选择使用。

网友H:
我公司刚购买了一台,英威腾变频器,需要频率反馈4~20MA的信号,但是现在变频器提供的频率信号为0~10V的电压信号,请问各位大侠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I:
好像要定做 哈哈

网友J:
guogong:不用订做的,我们上面有0-20mA输入接口FI-FC的,你只要将最小反馈信号设为20%就行了。如还有疑问敬请致电:0755-86028400 86028448 北京:010-85864771 或到公司网站上找到相近办事处的联系方式。

网友K:
回guogong.英威腾变频器有这样的输入版卡.不过是选购的.请直接联系英威腾

网友L:
不报错不等于就是好东西!!
西门子的用的不好时,狂暴错!!

网友M(2005-11-30):
肉饼是个好同志,说话在理!

网友N:
天火之魂您好:您没有见过我在电火花机床上用变频器从正60HZ到反转60HZ只用 0.1秒钟,应用场合北京阿奇!

网友O:
这个通告使更多的有骨气的中国人知道。那些对不愿意买国货,对日货有感情的人,也强烈要求你们能有所收敛,配合抵日联盟 一起抵制日货。

  以现在的现实情况,要求所有人都彻底的抵制日货,恐怕难以实现。但是,在一个阶段的时间里,所有的中国人完完全全 、彻彻底底抵制日货是完全可能的。现在我们就行动起来,告知我们身边更多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集合全世界中国人的力量 ,给丑陋的日本狠狠第一击。

  如果抵制日货一场战争,那么5月份是一个战役。只要行动我们就会取胜。

  日本松下有一位高官说过:即使我们不去拜靖国神社,韩国人也不会买我们的产品,但不管我们再怎样的去拜靖国神社,中国人照样会买我们的产品。 一句让中国人从头凉到脚的话。每买一百元日货就会给日本政府送去5元钱,让日自卫队多造10颗子弹,多印8页反华教科书。

  如果你买日本汽车,将来开上中国街头的日本坦克就是你造的,如果你买日本橱具,将来射穿同胞头颅的子弹就是你造的,如果你买日本电视音响,将来就会在战地喇叭中听到同胞被杀的哀鸣!

  请传给20个人,支持中国,抵制日货,就算没有回报,这也是你的义务!

  是中国人的请把这个消息传下去,谢谢!

网友P(2006-03-27):
BSSSGEI先生/女士说的好,看看我家乡日鬼精心制造的万人坑就能想到那是什么货色!

网友Q:
英威腾的也有电流反馈输入端的,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吧.

网友R:
说起支持国货的问题,我想起一个朋友说的话:进口变频器大多数都在电源端装有滤波器,国产的没见过。做电磁炉的朋友:国内市场的产品一律不加电源滤波器,出口欧美的一律加。我支持国货,虽然很怕电磁辐射,但我还是买了国产的电磁炉:大家都在用,我怕他什么。。。。支持国货,付出健康也心甘!!!

网友S:
换了机子还是过流的话就是你输出哪里有短路.我以前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不要老想着是变频器的问题,自身也要检查!

网友J:
建议客户改用现在CHE的,还要加制动电阻(最大比标配大点,易于消耗能量),在山西某机械厂已经有成功的案例(塔吊上停车用,操作打反转不报OU)。

网友T(2006-05-24):
如果你买日本汽车,将来开上中国街头的日本坦克就是你造的,如果你买日本橱具,将来射穿同胞头颅的子弹就是你造的,如果你买日本电视音响,将来就会在战地喇叭中听到同胞被杀的哀鸣!

支持
大力支持

网友U:
我也遇过这种情况,其实是很正常的,国产变频器在低频下启动转矩有大有小,超过就跳过流。这与变频器生产厂家的软件有很大关系。

网友V(2008-09-24):
我的一台英威腾 GL-7.5KW的变频器运行一年多,空载运行正常,稍微一带负载就报故障,停止运行,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呢??谢谢啊

网友W(2009-03-10):
检查 负载了  ,,参数设置       ...

网友X:
特价销售ABB变频器

02134503496 13917052296

网友Y:
我的一台CHE2.2KW变频器带一负载变速箱有问题,一吃重断路器就跳了,再送电没问题使用正常!

网友Z:
断路器跳了是不是电流过大造成断路器跳开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