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9-09):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希望大家指教。我的笔记本上没有串口,我买了一个力特的USB转串口,可是装上了以后,电脑提示可以用了,但是为什么连不上PLC呢?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牌子的PLC?

楼主:
欧姆龙的。我的连接线在别的机子上有串口时用没有问题的。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B:
检查COM的设置

网友C:
USB转串口并不是很好用!

网友D:
设置正确的话,一样好用!

网友E:
应该是USB的问题。

网友F:
什么牌子的PLC,有些PLC是不行,有些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