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上载B&R的程序

楼主(2005-09-09):
公司现在有一台机器有B&R的PLC控制,具体的配置是:主站:EX270, AI354,AO352,3个DO435;左站:EX270, 2个AI354, DI439,DI435; 右站:EX470, 2个DI439, 1个DI435, 面板是 4pp252.0571-65。 我刚刚接手这台设备,而且对B&R的PLC不熟悉,现在需要上载程序,请问应该用什么软件和连接电缆?在什么地方可以下载到软件? 谢谢!

网友A:
1。需要更正的是:主站是4PP252.0571-65,这是个集面板与控制器为一体的产品;其余两个EX270,EX470等都是CAN I/O扩展站; 2。程序可以用PVI TRANSFER上载,或者备份,但是你不能对它修改。该软件你可以到贝加莱(上海),64326000-209购买。 3。连接电缆为标准RS232,你也可以用最简单方式: PCC ---- PC 2 ------ 3 3 ------ 2 5 ------ 5

网友B:
没有免费的吗?

网友C(2005-10-28):
如果我想对上载的程序进行修改,怎么办?

网友D:
不支持对上载的程序进行修伽,事实上上载的是二进制代码文件,根本无法修改。

网友E(2005-12-17):
  连接电为最简单的RS232方式,只要焊接2,3,5口2和3互换就行了。  我可以提供给你试用30天的程序组态软件,但是贝佳莱好像无法更改已经上载的程序,必须得有原程序:)

网友F:
如果谁能把GNU的C编译器编译的文件反汇编,那还能改。

网友G:
下面引用由liugang_plc在 2005-12-24 15:22: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谁能把GNU的C编译器编译的文件反汇编,那还能改。
--------------------------------------------------------------------------------------------
你指的是反编译吧,反汇编出来汇编语言也没啥意义。

反编译,这个,基本上,很难。

网友G:
是反编译吧,反汇编出来汇编语言也没啥意义。

网友H:
用AS可以改

网友I(2007-05-15):
chennet,我是wangjiewu

网友J(2007-11-09):
我帮你上载,用AS可以修改的!

网友J:
苏州创博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0512-67547301  67547305
************************************************
奥地利贝加莱PCC 2003控制系统
奥地利贝加莱PCC 2005控制系统
奥地利贝加莱X20分布式IO控制系统
奥地利贝加莱X67分布式IO控制系统
贝加莱人机界面PP14/PP21/PP35/PP41/PP45/PP10/PP200/MP100/MP200等
贝加莱运动控制系统伺服驱动器ACOPOS、ACOPOSmulti和三项同步电机8MS、8LS等
苏州创博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0512-67547301 67547305
http://www.szcombat.cn
*************************************************
贝加莱(B&R)-----中国区合作伙伴

网友K(2007-12-24):
br的,能用PG2000上载,修改吗?

网友L(2009-03-10):
请教如果原程序使用2.5.16版本,是否必须使用此版本软件才可以,修改程序下载到设备中,不出问题。

网友M:
贝加莱的pcc和其他plc不同,不会在plc里存储源代码,plc里有的经过编译后的二进制文件。所以不能被上载后修改。反编译后修改的话理论上可行,但难度太大了。

网友N(2009-09-17):
如何下载2005系列cp260的程序,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