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简易检测方法

楼主(2005-09-09):
简单的开关电源故障检测方法: 根据笔者的经验 1.我们判断一个开关电源的好坏 首先 得知道开关电源是并联还是串联 2.当我们不知道时 可在输出端接一负载 假设知道是串联时 可省去 3.取下电源保险丝 串上一个台灯 接通电源当台灯由亮到暗闪一下 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开关电源基本没有问题 当台灯一直亮着 可能有短路发生 再进行下一步检测

网友A:
经验贵在实践

楼主:
你觉得有什么不当的吗 或者说你有更好的方法吗 大家一起来分享

网友A:
我动手的机会少,可我理解你,你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经验已经很可贵,谢谢

楼主:
当我们在修理电视机 工控机时 一时无法判断开关电源的好坏 假设盲目上电的话 有可能烧坏后续模块 事先做一个这样的简单检测 欢迎aa88兄弟提出更好的建议 这也是我抛砖引玉一个很好的回应 只有不同的意见 才是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初衷

网友B:
电源产品,魏德米勒不错,价格很便宜,还是德国货,我可以介绍给你认识他们厂家的销售人员

楼主:
频开关电源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一、主电路      从交流电网输入、直流输出的全过程,包括:      1、输入滤波器:其作用是将电网存在的杂波过滤,同时也阻碍本机产生的杂波反馈到公共电网。      2、整流与滤波:将电网交流电源直接整流为较平滑的直流电,以供下一级变换。      3、逆变:将整流后的直流电变为高频交流电,这是高频开关电源的核心部分,频率越高,体积、重量与输出功率之比越小。      4、输出整流与滤波:根据负载需要,提供稳定可靠的直流电源。     二、控制电路      一方面从输出端取样,经与设定标准进行比较,然后去控制逆变器,改变其频率或脉宽,达到输出稳定,另一方面,根据测试电路提供的资料,经保护电路鉴别,提供控制电路对整机进行各种保护措施。     三、检测电路      除了提供保护电路中正在运行中各种参数外,还提供各种显示仪表资料。     四、辅助电源      提供所有单一电路的不同要求电源。     第二节 开关控制稳压原理           开关K以一定的时间间隔重复地接通和断开,在开关K接通时,输入电源E通过开关K和滤波电路提供给负载RL,在整个开关接通期间,电源E向负载提供能量;当开关K断开时,输入电源E便中断了能量的提供。可见,输入电源向负载提供能量是断续的,为使负载能得到连续的能量提供,开关稳压电源必须要有一套储能装置,在开关接通时将一部份能量储存起来,在开关断开时,向负载释放。图中,由电感L、电容C2和二极管D组成的电路,就具有这种功能。电感L用以储存能量,在开关断开时,储存在电感L中的能量通过二极管D释放给负载,使负载得到连续而稳定的能量,因二极管D使负载电流连续不断,所以称为续流二极管。在AB间的电压平均值EAB可用下式表示:      EAB=TON/T*E     式中TON为开关每次接通的时间,T为开关通断的工作周期(即开关接通时间TON和关断时间TOFF之和)。      由式可知,改变开关接通时间和工作周期的比例,AB间电压的平均值也随之改变,因此,随着负载及输入电源电压的变化自动调整TON和T的比例便能使输出电压V0维持不变。改变接通时间TON和工作周期比例亦即改变脉冲的占空比,这种方法称为“时间比率控制”(Time Ratio Control,缩写为TRC)。      按TRC控制原理,有三种方式:      一、脉冲宽度调制(Pulse Width Modulation,缩写为PWM)     开关周期恒定,通过改变脉冲宽度来改变占空比的方式。      二、脉冲频率调制(Pulse Frequency Modulation,缩写为PFM)     导通脉冲宽度恒定,通过改变开关工作频率来改变占空比的方式。      三、混合调制     导通脉冲宽度和开关工作频率均不固定,彼此都能改变的方式,它是以上二种方式的混合

网友C(2005-10-09):
北极之光,我对你的简单易测试方法感兴趣,但是我还是不太明白。请问,我经常需对一些电源检测,如果对一个单相电源,输出24V,进行检测:并联,输出端接负载;串联就不需要接负载。然后将保险丝拿去,串联一个台灯(这个台灯怎么串呢?请指教)。然后就看灯的变化,是不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