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污水处理液位开关

楼主(2005-09-09):
最近一个月 液位开关坏了6个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是否与使用环境恶劣有关啊

网友A:
??????狂晕???? 还有这样的问题 至少你该说明你用的是什么开关??什么测量原理和工况吧?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应该是靠压力来检测吧 是一种放到水里的有金属密封的开关 测量范围0-3M,4-20ma输出

网友B:
不知道你用什么牌子的液位开关.你应该要说明介质,安装方式,我以前做的项目用的液位开关,到现在还好好的.用的是SOR的开关,价格比较高,呵呵.

楼主:
介质就是污水啊 好象是国产的 价格也不便宜 2000多块呢

网友C:
投入式压力变送器,对吧?进口的看配置价格也要好几千的。有超声波一体化物位机,6-7千元,我们就有,西门子的。 坏在哪个部分,你说的太少,很难分析

网友D:
建议用超声波液位计,维护量很小。投入缆式液位计也可以,要经常清洗

网友E:
你使用的缆式液位计啊,你要考虑一下啊。 污水有腐蚀性,要使用防府材料。 同时建议在投入的电缆头部罩一个金属的框,防止污物堵塞检测点。 不过经常要去动一动 啊。那会有帮助的。 不知道你怎么用的啊 我的用户还没有说坏呢,也是污水处理厂的

网友F:
在污水上,很多人设计院都是用超声波,其实是最保险的做法。用投入是,与你的污水的“污”的程度有关啊。还有安装位置,是否是流动的水。。。所以,,你可以试试超声波,射频导钠,是决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B:
JJP:晕, 到底是液位变送器还是液位开关,大家怎么都在说液位变送器.你要说清楚.

网友G:
其实可以用浮球液位开关或者用超声波、音叉液位开关,侧装或者顶装,输出报警spdt/dpdt信号,美国magnetrol专业作液位的还可以或者用e+h的音叉,我用过,效果不错,浮球的可能有4mm误差, 没有电子产品报警点精确, ponkrong@263.net

楼主:
准确的说应该是液位变送器 用在有水流动的情况下 水有时也确实很脏 我也不知道坏在哪个部分 就是没有输出信号

网友B:
jjq:很简单,你找厂家.过了质保,就再买一个吧,做仪器仪表的厂家也要吃饭呀,关照一下嘛.

楼主:
大实话 不过太频繁的更换 会有2个问题 一是影响正常生产 二是老板不高兴

网友H:
你查24V供电有没有,如有供电就是电路板坏,只有返回了。我厂也生产ALY投入式液位变送器,在油田上用过,欢迎联系。北京中旺,李刚,13552189794,010-62977168/69/70-809

网友B:
jjq:你看看是不是传感器堵住了,打开清洗.然后查看供电.真不行,那就只有返回维修了.

一见钟情在工控!

网友:
我看用进口地好了,一定好!!

网友I:
检查是否有24V供电。如果没有,则说明是二次仪表或给其供电的东西坏了,,如有24V供电,但没输出,,而且传输线路也是好的,接线也没问题(没有接触不良),那就是传感器坏了。我们有专用于污水场合用的水位变送器,而且考虑到污水厂动力设备较多,,我们在安装水位时会加装其他小装置,以确保水位正常使用。欢迎联络QQ166478395,电话:0871-3610885 蒋政

网友I:
楼主说的一个月坏了6只,可能性最大的原因是现场动力设备对水位变送器的影响,只要水位变送器生产工艺和连接线缆达到防腐要求,要是出现问题,那就是传感器芯片质量不好,,产生漂移,但现在是不显示,没信号,所以呢,如果楼主有时间的话,,电话沟通下比较妥!

楼主:
也不是全部没显示 有的液位显示波动很大 排除了干扰因素 清洗后也还一样 DC24V正常

网友C:
既然你老板选择了这种价位的液位变送器,那就要接受该价位变送器的品质。坏了,就换呗!要不就重新选个牌子代替。

网友J:
我在用美国magnetrol的雷达液位计,效果不理想,经常出现假液位.真是晕. 该朋友用的液位开关我想是带浮球的液位控制器.

网友K:
就开关谈开关:污水有腐蚀性,选型材质要注意。浮球液位控制器 简单 价廉 耐用 定期维护(平常免维护)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 希望大家能推荐一些性价比高的产品

网友B:
jjq: 和我联系。我向你推荐。13366913299汪家富

网友L:
用射频导纳料位计,很好用的,价格也便宜3-4千,我有资料,你可以联系我,给你一份看看,021-54891500-2010

网友M:
首先说明:楼主表达有误,液位开关当然是开关量,怎么会有模拟量输出。精确的模拟量输出,污水上好像没必要吧,这又不是电站锅炉 的汽包。 液位控制器-浙江乐请产说是意大利合资产品 40-50元一个,挺便宜 外观是扁圆形,接出一根电缆来,完全密封。里面有一个直径20毫 米的铜球,可以使用220供电,实际上里面就是一个微动开关。 耐酸碱,寿命周期一年

楼主:
我已经更正了我的表达 虽说用液位开关也可以 但我们还要对液位进行历史报表输出 所以还必须是模拟量输出

网友C:
TO:JJQ 建议你老板多花点钱,买超声波液位计。非接触式测量,减少维护,降低故障率,保证安全生产,这也是节约成本。 TO:主席子月生 雷达测液位要看环境,雷达的穿透力较超声波强,超声波的穿透力相对较弱,所以你的测量环境很重要,比如:容器内的压力,介质的介电常数等,都会影响结果。

网友N:
Longtec PL7300电涡流压力(液位)变送器 珠海市长陆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采用领先国际水平的电涡流传感技术,一体化结构、运输、安装简便,防振性好、有很高的压力过载能力,应用在环保要求较高的场合,广泛用于原油、重油、沥青、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管道压力与液位的测量精度高耐粘稠、耐高温。特别适用于高粘度和低流动的浆状液体,如:沥青、重油、泥浆、污水以及气体等压力或液位测量,无污染无泄漏也适用于食品工业,针对流体搅拌晃动有动态滤波功能,确保输出稳定。 ·压力测量范围:0~50KP,0~100 KP,0~150 KP(其它量程订货时说明) ·温度范围:常温型-10℃~85℃,高温型-10℃~200℃ ·输出:4~20mA 电话:0756-8155202/8155232

网友N:
可以去咱们公司网站看看.www.longtec.com

网友O:
超声波液位计

网友P:
污水处理厂里如果是敞口池一般使用超声波物位仪表,如果是阴井一般使用投入式静压液位变送器,当然超声波也可以使用。

网友Q:
首先污水一定要主要注意引压孔被堵的问题 这个是现场出问题最多的 你应该是个液位传感器 采集信号上来用仪表或者PLC然后上面用组态软件做监控系统 多半是引压孔进了污水

楼主:
我看外面是用不锈钢密封的 有办法自己清理吗

网友R:
至今没听过,

网友B:
jjq:你用的应该是投入式液位计,外面不锈钢密封可以打开清洗,但是一定不要弄坏传感器,那东西很娇气的。

网友O:
超声波吧! 稍微多花点钱。国产的也不错!

网友S:
我们有西门子超声波和电容式等液位和开关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如需要联系电话022-27698745 找段先生 手机13702058010

楼主:
超声波的大概在什么价位 我好做预算

网友T:
楼主惜墨如金,描述问题太不清楚。你起码得让大家知道你现在用的是什么原理的产品。设想人们到医院看病对医生交代不清楚,能诊断吗? 个人认为,在污水行业超声用的更成功一些,如果是开关,则射频导纳不错。 当然你现在重要得是找到现场再用产品的问题。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 现在我们用的是福建百特FB0803W扩散硅投入式液位变送器 原理是压力敏感芯片通过放大电路将被测液体的液位信号 转换成4~20mADC标准信号 使用效果很不理想

楼主:
哦 那不算贵 谢谢楼上的

网友U:
兄弟,从你的使用情况看,建议采用超声波的液位开关 可以联系我 13798310634

网友O:
jjq 可以联系我们。www.trust-control.com.cn 保证好用。

网友V:
500元帮你搞定,我做过是气浮的液位开关把?

楼主:
不会那么便宜吧 质量可靠吗 不过我用的是变送器不是开关啊

网友U:
兄弟怎能联系和称呼你 绝对帮你搞定

网友W:
请卖东西的给分析问题的腾地方!

网友C:
to:jjq 建议你在选超声波液位计时,多沟通沟通,不要再选个有问题的产品,那是老板就请你吃毛粒子了!推荐品牌:西门子,E+H。西门子的超声波液位计有很多种,专门针对污水处理,应用案例很多,业内打听一下加拿大秒胜利,相信不知道的人很少。当然E+H也是老牌子。其它牌子产品,具体如何,不胜了解,不该发言。

楼主:
客户需要的不仅是对产品的推荐 更需要对问题的深刻分析 大家觉得呢 不管怎样 感谢大家的踊跃发言

网友X:
jjq: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9-21 16:26:00    客户需要的不仅是对产品的推荐   更需要对问题的深刻分析   大家觉得呢   不管怎样   感谢大家的踊跃发言 都是别人说 你才说了一点点 我们一点现场都不了解

网友Y:
我可以帮你搞定,需要请跟我联系:13601236970/010-51656400

楼主:
希望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Z:
超声波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很容易出问题的。你的静压式比超声波要可靠,问题可能在于你的静压式没选好的产品

网友AA(2007-05-02):
注意,防服饰

网友AB:
是不是选型有误或是该品牌的产品有质量问题?一个月坏6个,这也太反常了。

网友AC:
建议用超声波液位计,这样可以防止腐蚀

网友AD:
mjk超声波液位技

网友AE:
TO:JJP
    考虑成本的话就是投入式液位计比较低,但它是接触式测量.
    如果选用非接触测量,就是超声波液位计了,不过价格肯定比投入式的高.
     欢迎和我联系,可以提供解决方案和相关产品,longli201@126.com

网友AF:
看了大家的讨论,很有感触污水液位的测量确实是一难题,因为污水所含的成分不同易造成腐蚀和结污、结垢,最终造成测量失控和损坏,浮球如用在易结污的水中浮球易被卡住造成失控,非接触型成本太高。所以我在维修过程中使用碳刷、碳棒作电极在控制污水水位方面感觉效果不错,方法是将碳棒与导线连接好用双份胶和水泥作封闭接线头的材料,电路可参照产品仪表或有能力自己作转换电路。我单位已用三年头了没有发生故障,请大家参考。

网友AG(2007-06-04):
真好笑,帖子发了两年了,还有人在回复,这种精神值得学习呀

网友AH(2008-01-19):
不用这么麻烦,用电子式水位开关吧,我们做工程都用它,价格不贵,我们买的是120块,体积小,安装很方便,根本不怕污水,纤维杂物等。 好象是顺德某家厂生产的,是他们的专利产品

网友AI:
兄弟  真是能要啊 2000元买个投入的
 有点贵了
   原来产品在最终客户那里的价格真的是很高啊!

网友AJ:
楼主要想改变就不不能用带带引压孔的扩散硅的压力变送器,你可以清洗,但是很麻烦!你可以选投入式的缆式变送器,不过可能会维护麻烦点!超声波可能会好点!

网友AK:
扩散硅压力传感器测量污水不太合适,其敏感膜片很快会被脏物糊住,因无法清洗(膜片很薄0.03MM)而导致测量不准.
可选用比较结实的干式陶瓷电容式压力传感器的.膜片耐清洗.因膜片大有一定的抗污能力.
但条件允许最好用射频导纳开关解决抗污问题.

网友N:
还在用浮球开关啊,落后点了吧,我们公司是做污水处理、皮革水处理工程、啤酒厂水处理工程和酒店水处理工程的,用的都是电子式液位开关,一年多了没见出问题,也不用维护,几十块的价格,又便宜,安装又方便,就处理那点污水,用不着用几百上千的水位开关吧

网友AL:
楼主没有说明白,看了他的介绍,他用的应该是投入式的液位变送器,投入式液位变送器故障是比较高的,建议用超声波液位变送器,就是价格太高了,如果污水时的SS浓度不大,也可以用浮球式液位变送器,价格相对低一点

网友AL:
楼主没有说明白,看了他的介绍,他用的应该是投入式的液位变送器,投入式液位变送器故障是比较高的,建议用超声波液位变送器,就是价格太高了,如果污水时的SS浓度不大,也可以用浮球式液位变送器,价格相对低一点 襄樊科达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赵工 13387217017

网友AK:
帅克仪器029-85398206
好象火气挺大啊!不知是我说的不对!还是得罪过你!

网友AM:
如果是介质是污水的话,传感器探头容易堵的,这样就会影响输出,一般投入式的液位变送器在传感器头上装有过滤网可以将探头旋开,清洗一下,一定要小心,传感器很娇气的,也可以选用非接触式的,超声波液位计,

网友AM:
楼主也可选用容器底部取压的螺纹安装的变送器,但是要选用齐平膜片的,这样不易堵,不过污水里含有颗粒将会对膜片有磨损

网友AN:
介质是污水,在表面会有很多汽泡和漂浮物,使用超声波或雷达液位计会受到很大影响,数据会变化波动,甚至无法测量。
如果采用投入式的会经常堵塞传感器的,并且面临腐蚀的问题。
如果需要的是开关信号,可以采用侧帖式的超声波液位开关,非接触测量,可以有效解决表面汽泡以及污水堵塞传感器的问题。德国coliy有类似的产品(www.coliy.cn),值得一试。

网友AO:
在传感器周围加个滤网什么的应该有点善吧

网友AP(2008-03-19):
欧姆龙电极式液位开关

网友AQ:
用电子式水位开关吧,特别适合污水,无需浮球、干簧管,外部无机械活动部件,耐污耐用,不怕漂浮物,任意角度安装,横装竖装斜装都可以,用普通管夹固定即可,http://www.shuiweikaiguan.com  (域名是“水位开关”的拼音)

网友AR(2018-02-05):
道你用什么牌子的液位开关.你应该要说明介质,安装方式,我以前做的项目用的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