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ch可以获得串口的数据么??

楼主(2005-09-09):
一些仪表的数据需要通过串口发送到计算机,而在处理时希望用intouch来做,当然间接通过vb来做也可以,但是我再intouch 中使用MSCOMM控件的时候,建立的io字符串类型无法保存,只是显示一下就被缓存删除了,而且,该控件的mscomm.output="aaa"这样的语句在Intouch 中也是不可以的,做过这方面的人实在太少了,如果哪位有些较好的建议,请提供,在此深表感激 通过vb是不是也可以做到,当然我最终要做的是将数据作为报表,而且同时需要plc的一些数据,希望直接用intouch来获得plc的数据,更简单一些吧,所以最主要的是,怎么能把串口的数据传给intouch,多谢多谢

网友A:
建议你用Wonderware的RPMKIT配置你的协议, 然后InTouch连接RPM 就可以取到数据了.

楼主:
RPM是什么,是配方管理器么,我没有用过,更详细的说明一下好么

网友B:
RPM kit 是规约快速开发包。 需要把规约的数据包用RPM命令的形式进行解析。 建议还是用VB写一个DDE SERVER。用VB的MSCOMM或API 来通讯,再转发到INTOUCH中.

网友A:
RPM支持FastDDE/SuiteLink, 具有更好的通信效率, 缺点是运行它必须要有Io Server License.

楼主(2005-10-16):
谢谢,我是这样做了,用vb作服务器,intouch获得vb数据进行分析,但是报表又该如何呢?我现在是用HistData转换为*.csv文件进行保存,但是生成报表又该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