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磨床变频器的参数?

楼主(2005-09-09):
我们公司有一个磨床需要装变频器改变其频率,该磨床电机的功率是1.5KW,选用变频器FR-E540-2.2K,我大概按收藏设置了这样几个参数,Pr1=120, Pr2=0, Pr7=5, Pr1=5, Pr9=20, Pr14=0, Pr71=0,其他的73,901~905,我都没有设置了,不知道这样设是否就可以了,有没有其他参数还要设置的哪?另外,Pr71适用电机中有0和100都可适用标准电机,我到底是设0哪,还是设置为100,此外,定转距负荷和变转距负荷、提升类转距负荷有什么区别,磨床是适用定转距负荷哪还是变转距负荷。 另外,我们使用了外部调节旋钮是10K欧姆的,说明书上要求用1~2K欧的,必须使用1~2K欧的吗?使用10K欧的会有什么现象哪?

网友A:
用东元变频器;我们免费技术支持;在济南机床厂用过;01062632247

网友B:
外部调节旋钮一般使用2瓦2K,原因是变频器控制端子每个容量有限,太大可能带不动,需要外配电源!

网友C:
用10K电位器是没有问题的,我对三晶变频器比较熟,如果你用三晶变频器的话,只要你告诉我要达到的功能我就可以告诉你如何设置参数。

网友D:
参数Pr9=20是大了,2.2K设8A就可以。减速时间(Pr8)没要求吗?如果最高输出频率大于50HZ,则还要设置参数38(5V时频率)。

楼主:
哦,这样啊,我是1.5KW的电机,设置过电子电流为6A可以吗?减速时间设置为5S,为什么频率大于50HZ,参数38要设呢,那个是调制外部端子10、2、5之间有用的设置吗?我用了60HZ,但是好像没有设38,另外,我设置了三段速,RH为60,RM为50HZ,RL我没有连接使用,但是有点奇怪,我用了三位旋钮,其中打到STF与SD时,频率为50HZ,打到RM,还是为50HZ,打到RH倒是到了60HZ没错,怎样设置当只连接STF与SD时为一个频率,RM时候,又是另外一个呢。现在就是两个的值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