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M440的变频器以大带小而且电机也不是标准电机,行吗?

楼主(2005-09-09):
请问MM440的变频器以大带小而且电机也不是标准电机,原来的电机是西门子标准电机,功率45KW,转速2940rpm,而现在的电机是国产电机,37KW,2900rpm,不知道是否必须要自整定,还有相关的变频器参数如果不改的话行吗?会有哪些影响啊? 还有就是如果要用摇表测量电机的绝缘的话,必须要把电缆与变频器的接线断开以防高压击坏变频器内的元件吗? 电机启动时有F0001,A0501,故障,而且额定的电压为79安培,但是峰值电流达到118安培。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A(2007-09-18):
这样是可以的但是电机参数要重新输入一下

网友B:
最好要重新自整定,我试过大改小时就改了一下电机电流参数(怕大电流把电机烧了),照样用,要求不高的话可以!
用摇表测量电机的绝缘的话,必须要把电缆与变频器的接线断开以防高压击坏变频器内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