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相电机可去掉电容直接接变频器吗?

楼主(2005-09-09):
求助:单相电机可去掉电容直接接变频器吗? 有人告诉我,如果电容是运行中一直有用的话可以接,如果电容的作用只是启动就不可以,是吗? 我碰到一个电机加上电容就是单相电机,去掉电容就可以接变频器,厂家就如上所说,难道这种电机是特殊的吗?

网友A:
去掉电容是可以接变频器,但电机震荡比较大,三相电流有点不平衡。

网友B:
因为单相电机上的电容有启动和运行电容之分;所以会出现两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