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压敏电阻或稳压二极管能去掉高压杂波吗?

楼主(2005-09-09):
各位大虾好: 在直流24V电控系统中,用手动开关关闭直流电磁阀时,就象手动关闭电风扇一样,会在系统中产生100多伏的杂波,频率为几十至几百K,造成电路中其它电子器件如LOGO!的损坏。若不在直流电磁阀负载侧安装续流二极管,而在直流电源侧安装压敏电阻或稳压二极管,能削去这高压杂波吗? 因时间紧,来不及做试验,故向各位大虾赐教。 还有什么好的简单办法,请大虾赐教,谢谢!

网友A:
我不是大虾,是个新手。 这种现象是不是叫做浪涌? 前几天我师傅谈到这个问题,说加个隔离变压器就可以消除了。 隔离变压器就是个1:1的变压器。 不知道这个方法合适不? 还请各位大虾一起指点指点。先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