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

楼主(2005-09-09):
请教:如何用电脑来控制电机,及怎样产生调速所需的0-10V电压,代替原来电磁调速控制器的电位器?电脑又如何读取测速电机的信号0-30V交流?

网友A:
用工控机的扩展板可以产生0-10V的电压。 如果用PLC的话更便宜、方便呀。我做过非常多的项目用PLC控制电机,开关量控制的有,模拟量的有,还有通讯控制的。你可以看看plc.123ye.com上的文章,有很多这方面的介绍。我的邮箱:zyj6333@sina.com。

楼主:
我想学习学习它的控制原理,比如说怎样做控制板呀

楼主:
用什么工控板能读取测速电机的电压信号呢?怎样得知速度?

网友B:
读取测速发电机电压信号根本无须用工控板.测发出来的是交流电压,整流后可直接接到转速表,加上一个校正电位器.转速表本质上就是直流电压表.

楼主:
我要用电脑来控制呀,所以要用到控制线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