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变量与临时变量

楼主(2005-09-09):
请教S7-200局部变量、全局变量、临时变量的含义,它们之间有何区别与联系? 是否所有程序都必须定义这些参数?

网友A:
Step7 microwin的help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这些变量不定义也没关系啊,就是程序的可读性差点,以后维护费劲点。好像现在没人会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吧。

网友B:
在200就当无这回事 在300会用才用,不会用就算 反正不是高手,遇着要用就取全部都是全局来用 (这样只是“低章”,不会是“错着”) 当你惯了用“块”时,就明了 他们其实与C啊,B啊编程里的意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