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5-09-09):
我有个项目是做一个交流电机的控制模块,不用变频控制,只需控制正转或反转即可。如果用变频器是否不经济? 我想问:是否有类似“电子开关”的晶闸管,只要控制其通断,在导通的时间内,可以通过交流。这样,我只需简单控制“电子开关”就可以控制电机转动了。

网友A:
如果真的是这个需求,弄两个接触器即可。

网友B:
此控制模块东北某公司已产多年了:http://www.qispc.com/zf.htm -----------------------------------------------------------------------------------------------------------------{各位同行:想自己做节能型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吗???需要“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主控制板”及:资料"的可联系:ruanqidong@163.com或ruanqidongqi@163.com或至电:0536-6998609或登陆http://ruanqidongqi.ys168.com} {该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

楼主:
就是不想用接触器呀。要用电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