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流量的温压补偿

楼主(2005-09-09):
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什么情况下的流量测量必须要温压补偿? 进行温压补偿是不是为了显示的流量是标况下的?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

网友A:
过热蒸汽 的流量测量需要温压补偿

网友B:
那是因为温度、压力对气体的流量有很大的影响!

楼主:
多谢! 可是我刚接触到的工程当中好多气体(包括过热蒸汽)的流量测量对温压并没做要求,就在关键点的位置考虑到补偿,这是不是跟工艺要求有关? 能不能具体帮我分析解答一下?

网友C:
同一被测介质在不同的温度下,不同的压力下,体积流量或质量流量是不同的

网友D:
气体\过热蒸汽要温压补偿,显示的流量是标况下的.

网友E:
如果采用涡街流量计测量饱和蒸汽的流量,也是要进行温压补偿,但关键是流量计测量的是体积流量,如何在补偿后转化成质量流量?转化前的体积流量乘以该状态下的密度是补偿前的质量流量,是否应该等于补偿后的流量乘以设计密度得到的补偿后的质量流量?请赐教!

网友F(2005-10-22):
流量测量的传感器等大多测量体积流量,再换算成质量流量,而质量流量与密度有关,由于气体密度与压力温度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加上开平方,影响十分明显,很有必要进行温度、压力补偿。 比如,发电厂的蒸汽流量一般进行压力、温度补偿,而给水流量只进行温度补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