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软起动无法起动问题

楼主(2005-09-09):
我处一套制棉机(岩棉保温的)4台2极电机分别为:7.5KW、5.5KW、5.5KW、3KW。通过皮带轮传动提速带动4个铁轮用来挤压原料的,高速动转。现起动是分别放松皮带起动后再拿皮带加紧。 为了想解决起动时麻烦的问题采用了软起动,调试出现以下情况,用2台软起,一台22KW(带7.5KW和3KW)另外一台为18.5KW(带5.5KW两台)柜子做成4台同时起动,一个开机按钮,按下“开机”电机发出声音,非常慢的运转,运行10-20S出现故障报警停止工作。调整了起动时间,电压均没有用。后面一台一台来试,3KW的可以起动,而其它三台起动可以运转,但好像没有达到最高速时就切换到工频,切换时电流60-80A,由于超出热继承受能力跳故障。 是不是这种负载根本没有办法使用软启动呢,是否可以改进,或是其它方式可以做到。

网友A:
你用那重模式?限电流?电压爬坡?试过突跳电流启动?

网友B:
我们车间曾出现一件这样的事情 请参考 我们用的是长沙奥托的软起动器 启动一台250KW的风机电机 由于电机进线没有压紧 造成起动电流过大 多次设置均未能成功 重新压紧进线螺母 问题解决 可以用调换法查查是电机这边的问题还是软起本身的问题 联系软起厂家来获得软起的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
谢谢两位,估计是没办法用在我这种场合,试了好多次,并调换了电机等.可能原因是,由于电机是2极的,又是皮带轮,还要加速启动,并且还加了黄油,可能是软起动无法使用在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