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三菱FX1N的定时时钟控制问题?

楼主(2005-09-09):
我遇到三菱FX1N一个困难想请教大家一下,PLC工作8:00-17:00,但想在每天早上第一次开机的时候执行一个操作,也既是0:00--24:00只能有唯一的一次操作,我用到了时钟比较。但是不知道时钟比较有没有掉电保持功能。也就是说,如果那天工作时间掉电了,再开机,这个唯一的动作不执行! 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高见,请多多给点指教

网友A:
把比较结果保存不知怎样,我用过AB的PLC,在每天0时清计数器,当然只能清一次

网友B:
可以用D8013(秒)D8014(分)D8015(时)D8016(天)D8017(天)D8018(年)

网友B:
更正D8017(月)

网友C:
FX1N有些内容是用电容来后备的,因此正常情况下,PLC充满电之后,电容保持数据可以保持10天。如果PLC断电连续10天以上,数据很可能就丢失了。 如想使用此功能,可以用FX2N(电池后备),电池寿命3~5年。

网友D:
樓上的兄弟說得不錯,頂!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我也想到用时钟命令,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动作只能在一天中(0点到24点中第一次操作的时候执行,中途不管是否掉电都不执行它) 戴工,我也想过用计数器,不过不知道怎么下手,你能给我一天思路帮助吗???? 大家也可以讨论下怎么实现比较简单

网友E:
提供个思路,供参考: 1、 将年、月、日、时、分、秒分别取出到DM1~DM6。DM1~DM6为实际时间 2、 比较小时数据区DM4。如果在8~17范围内(24小时制),输出到M1通 3、 设DM11、DM12、DM13、DM14、DM15、DM16为年、月、日、时、分、秒当前时间 4、 比较DM1与DM11、DM2与DM12、DM3与DM13,如果有任何一个不同,M2接通 5、 M1和M2同时接通后,置位L1000 6、 L1000接通后执行你要求的动作 7、 L1000接通加上动作完成信号复位L1000 8、 L1000接通加上动作完成信号将DM1送到DM11、DM2送到DM12、DM3送到DM13。 注意:1、“接通”意思是信号ON 2、“加上”意思是串联。 动作过程:DM11、DM12、DM13没有设初始值,所以和DM1、DM2、DM3肯定不等,此时M2接通。当时间在8~17点时,M1接通,条件同时满足后L1000置位接通,执行你的动作。动作完成将L1000复位,并将实际时间的年月日送到当前时间DM11、DM12、DM13中。在同一天内,DM1与DM11、DM2与DM12、DM3与DM13总是相同,只要年月日不变,动作只能执行一次,无论何时开机。

楼主:
感谢老工控提供思路,我消化一下

楼主:
老工控,我已经按您思路写好了程序,正准备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