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交流电机闭环机械特性

楼主(2005-09-09):
我想知道用变频器驱动交流电机,是否可以闭环,其机械特性如何?请专家们给以指教.谢谢!

网友A:
用变频器驱动交流电机可以是开环,也可以闭环

网友B:
专家不敢当,但是提醒一下,找个有点名气的变频器的说明书莱研究研究肯定对你有帮助,甚至直接就解决了你的疑惑啦

网友C:
交流电机和变频器组合可以组成半闭或全闭环.但电机加编码器,变频器插PG卡,闭环控制的电机控制速度控制的范围变成:1:1000,可以保证零速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