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9-09):
有谁知西门子变频器M430,上电显示“———————”故障,但是板子上的两个指示故障灯没有报警信息,是两个全亮。不知是不是那主控板下面那块小板上的“存储器芯片”故障,因为我已将其他部分电路都换过的了,不知哪位还有什么高招,讨教。

网友A:
电源问题!

网友B:
换过面板试过?可能就是接口的问题,指示灯无报警信息,不用面板操作不影响运行啊?

网友C:
BOP-2和主控板的通讯接触不好。把盖子拆掉,检查以下数据线。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楼主:
是吗?我没有试过,那是我把那个存谁储器换了,还是那样子的故障

网友D:
电源检测查了吗?

网友E:
故障解决了没有?电源检测没有问题.

网友F:
欠压故障,查电压 检测 电路。

网友G:
西门子M440变频器报警A503,是欠压多是电源部分24V丢失所至。一小三极管坏使得24V为0V。

网友H:
to: 君才: 可以发给我一份吗? 你觉得西门子,变频器那里出现问题的几率大一些, 也就是说,那里最容易出现故障,开关电源,还是检测电路? 邮箱:weixiuziliao@126.com

网友I:
百分百三相电源检测故障

网友J:
我也遇到了,同样也是两个灯全亮,继电器不吸合, 刚好手边有个同型号的,我换了小控制板就好,不是电源故障, 但是,我怎么查控制板都找不出问题,郁闷...

网友K(2005-10-11):
方便的话请给我 一份,我也画了部分图纸,看看我们的能不能互补 ly020908@126.com

网友L:
不知楼主所说故障是否已排除? 最近维修eco 45kw变频器电源故障不显示.修好后没有连接主电路加电即显示- - - -.参数可修改,不能初始化. 连接主电路后正常.供参考.........

楼主:
噢,近几天没发贴子,故障已排除,是控制板的问题

网友M(2006-03-26):
我手边正好也有一只同样的MM430机器,客户只把里面的板子拿给我修,最后发现是CPU板上一个芯片内部短路,自检不通过!
杭州信达13064750345

网友N:
修过几台这样的情况,多是主控板坏.有的是CPU 有的是存储芯片.有问题可以交流:13814885938  QQ:419129536

网友O:
是主板坏了,换一块吧,大部分是CPU坏

网友P:
面板内部接触不良

网友Q:
有些大功率机器有可能是面板连接座的线松了,但大多数是由于CPU板接触不好造成的主板损坏,另一种是带电热插拔CPU板造成的主板损坏,有西门子问题可以交流,这里有许多西门子440、430、ECO、CUVC板,www.b2bqiji.cn/20001

网友R:
又学到一招!!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S(2009-01-29):
想请问各位师傅们:我想用电脑与西门子变频器进得数据传送.可是西门子变频器是串口的.我的电脑没有串口设备.想买9针串口变USB接口的数据线.不知可不可以连得的上.请各位多指点.我的变频器型号是.6SE系列产品.

网友T(2010-01-09):
西门子变频器440    22kw,启动的时候发抖,不只是什么原因,请指教!谢谢

网友U(2010-08-19):
西门子802s系统开机后启动主轴转一下就报变频器故障怎么解决

网友V:
启动时发抖可能是机械共振影响,使用跳跃频率跳过共振这段。

网友W:
这是接触不良导致的,你可以换个面板,注意别换错了,mm440和mm430的操作面板是不一样的,换错面板也会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