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故障

楼主(2005-09-09):
有谁知西门子变频器M430,上电显示“———————”故障,但是板子上的两个指示故障灯没有报警信息,是两个全亮。不知是不是那主控板下面那块小板上的“存储器芯片”故障,因为我已将其他部分电路都换过的了,不知哪位还有什么高招,讨教。

网友A:
欠压故障,查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B:
CPU板换一下.

网友C:
如果能听到继电器的吸合声,换块操作面板试试!

网友D:
可能是显示板问题

网友E:
解决了没有?甚麽原因?

网友F:
应该是操作面板的问题。

网友G:
请问一下,我公司有三台西门子430,先是一台机出现起动报过电流,后来别外一台机出现一通电就报过电流,我报两台机模块互换,还是原来一样的故障,请问一下这种机的电流检测部分是那些元件,是不是在模块的那块板上,谢谢指点,

网友G:
怎么就没有人知道呢,顶一下

网友H:
小王:可能检测光藕故障

网友A:
起动报过流可能是驱动电路故障。上电报过流,是检测 电路 故障,重点查084和电源电路。

网友I:
维修变频器已经三年多了,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对维修兴趣的朋友可以与我联系。 手机:13921190141 无锡的朋友我们可以当面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