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西门子变频器控制板

楼主(2005-09-09):
有西门子变频器M430 90KW的“MC1790L82C01”板吗?,(电源驱动板和接口电路板之间的那块小板,那上有个存储器芯片,软件版本是V2.00)。价格如何?

网友A:
去北京西门子去买吧

网友B:
你那CPU板是什么故障,有些是可以修复的,西门子MDV、ECO、440、430、70工程型上的主板我公司都有,最大可到315KW,有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013575315985

网友C(2005-10-10):
阿健: 我有两个6SE70的一个是面板报"E"按键没有反应,一个是7021的一个变压器坏了,能修吗? 一个MM420的5.5KW,CUP数据丢失.得多少钱?053181900718

网友D:
1,我有备件13701089630 2,显示"E"的可能CUVC坏,或15V坏

网友E(2005-12-26):
我们买过两块CUVC卡,价格挺贵的,8700元一块。

网友F:
MM430西门子的控制卡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