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控制柜柜门接地处理

楼主(2005-09-09):
控制柜柜门除了焊接地螺丝接线连接外,还有其他美观实用的方式吗?请大家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

网友(2005-10-20):
可以开孔套扣 比焊接要漂亮 你不要接地螺丝 看看 也可能美观

网友A:
“接地螺丝”很丑吗?开关厂大多用这种方式。

网友B:
接地螺栓设计好了也很漂亮.还是多考虑别的方面吧,这是小问题.

网友C:
好象现在普遍用的都是接地螺栓的吧。包括一些日本和德国的设备

网友D(2009-11-20):
用开创CWTD螺柱焊机焊接地螺栓会很漂亮的.

开创CWTD螺柱焊机快速焊接螺柱及类似形状工件,可替代铆接,钻孔,手工电弧焊,电阻焊和钎焊,完全克服传统焊接易烧穿、烧焦、变形、焊后表面需抛光处理等缺点,同时可焊接表面已喷塑、喷漆、电镀的产品,表面不会有焊痕。

网友D:
开创CWTD螺柱焊机通过瞬间强电流,将螺柱及类似形状工件与母材接触处迅速加热至熔化状态,在焊枪弹簧压力作用下将两者焊为一体。此方法不但能够快速地将螺柱及各种形状的紧固件焊于平面或曲面的工件上,且焊后基本无应力与变形。这一新工艺使单一工序完成螺柱的连接成为现实,减少了作业工种及设备,降低了生产成本。

开创CWTD螺柱焊机快速焊接螺柱及类似形状工件,可替代铆接,钻孔,手工电弧焊,电阻焊和钎焊,完全克服传统焊接易烧穿、烧焦、变形、焊后表面需抛光处理等缺点,同时可焊接表面已喷塑、喷漆、电镀的产品,表面不会有焊痕。

采用与国外同步的先进技术开发生产的开创CWTD电容储能螺柱焊机,具有设计独特、性能可靠、机体小巧、高效节能的特点,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国际标准,具有较好的性能价格比,是进口设备的替代更新产品,深受国内用户的好评。

主要特点:
1、设备轻便、操作简单,便于携带和移动施工
2、焊接时间短(1-2毫秒)、生产效率高(16-20只/分钟)
3、熔池浅(0.1mm),无焊痕、变色、变形等缺陷,适于0.5mm以上薄板
4、焊接质量好、焊点强度高,可达母材和螺栓的强度
5、工艺简便,单面操作,无需预开孔;不需气体或陶瓷圈保护、不需钎料辅助
6、适应性强,可焊材料广(低碳钢、不锈钢、铝板、铜板),可实现异种金属焊接
7、可焊背面有涂层(喷塑或油漆)的薄板,焊后背面涂层无任何损坏的痕迹

LZH-1500型主要技术参数:
1、螺柱直径:M3-8,φ3-8 mm
2、螺柱长度:6-42mm,较长螺柱(最大长度:120mm)可换用其他附件
3、焊接节拍:10-20只/分钟
4、输入电压: 交流 220V 50Hz
5、输入功率:1000VA
6、充电电压:20~200V连续可调
7、重量:36公斤
8、外形尺寸:475×330×530
常州市开创焊接技术有限公司
曾彩芳,Tel:0519-86126706,13861026706,email:czbayjun@pub.cz.jsinfo.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