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电极经常启动不起来的原因

楼主(2005-09-09):
各位高手我单位有台75KW的空调风机,经常启动的时候里面的两个接触器不停的吸和,间隔大概5秒,就是启动不起来,最后不是热保跳就是空气断路器跳,有时候只启动一次就成功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网友A:
根据经验可能是:启动电流在一定情况下太大了,需要调节内部热保和空开的延时参数。

网友B:
你好好的研究研究你的图纸, 或者看看电路,你自己会知道的 这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可能是启动时的负载太大,把负载先卸了负载看看!!

网友D:
需要调节内部的延时,要有5分钟延时

网友E:
星-三角启动过程,切换到三角型时,电流大,引起热继电器动作, 1、可以不接负载试一下,正常的话应该就是电流太大,可以把转换时间调长点,或把热继电器电流调大点,

网友F:
先去掉负载,检查控制电路有无问题,在检查电机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G:
电源容量太小.启动时启动电流大,使电压下降,以至于连接触器也保持不住,反复启动,热保护动作.

网友H:
我支持楼上的观点,接触器线圈电压降低而保持不住

网友H:
同时也应该检查接触器铁芯端面是否有污

网友I:
这应该不是个难题!象这种情况应当是吸合线圈电压不稳引起的。 原因1 线路接触不好;2 星--三角延时器故障;3 负责过大造成电压下降;4 有关控制回路问题

网友I:
同意桃子,先卸负责

网友J:
控制线路可能有问题,或是启动电流过大使控制线路电压过低 空调风机应该是双速电机吧!

网友K:
这应该是星三角启动切换的延时继电器触点不好!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

网友L:
把动力电源去掉,多试几次控制回路,没问题后检查主回路是否有接线松动现象,或接触器触点接触不实.这样下来应该能搞定.再不行就不是电路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