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请教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5-09-09):
我在用数据采集卡进行温度采集时,遇到了一点问题:这有一段原有的用vc编写的程序, cardl.ADpoll(&ad_in) temperature_v=(float)(ad_in)/2048.0*5.0/5.0*1000.0 ///float temperature_v ///word ad_in temperature_f=(int)(temperature_v) 那位帮我分析一下上面的第二句,如果用VB来实现的话,从电压到温度的转化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2005-10-17):
temperature_v=(float)(ad_in)/2048.0*5.0/5.0*1000.0 中的 *5.0/5.0 是多余的. 程序中没有电压转温度的function 用户必须编一个 电压转温度的function 可用分段拟合的办法. 还有, 如是热电偶,别望了 温度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