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200H与pc通信

楼主(2005-09-09):
我是一名刚入门的新手,请师傅们帮我指点:200H的RS-232接口与PC如何联接 (中间要加什么转换吗?接的是PC打印机接口吗?)怎样方便,谢谢!

网友A:
如果是C200H-CPU__,必須使用C200H-ASC02模組,C200HS可使用TXD指令,C200HE/G/X可使用C200HW-COM04~06,編寫PROTOCOL.

楼主:
上面有一块插槽RS232模块.老师们情况是这样的,据说以前是有和计算机通的,我接手的时候没有了.现有我想联上,该如何联接呢.谢谢

网友A:
與PC通訊C200H-CPU01必須有C200H-LK201或3G2A6-LK201-EV1,接線為2 PIN--2 PIN,3 PIN--3 PIN,各自4 PIN--5 PIN短路,PC 5PIN---LK201 7 PIN.

网友B:
用2个9针D型端子,一个公头,一个母头。 PLC 计算机 2 2 3 3 4 8 5 7 9 5 连接计算机的端子4,6短接

楼主:
就那样直接联线吗?或中间要什么转换吗:IC??自己能做吗?怎样做呢!!谢谢老师们!!

网友C:
上面的方法是可行的,可别忘了1pin要接地

楼主:
逸伦你好:與PC通訊C200H-CPU01必須有C200H-LK201或3G2A6-LK201-EV1 CPU01上没有标有这东西.直接用导线联接可以吗?模块上RS232是25的与PC的9针相联吗 你好资源所说:9针而模块上是RS232 25针的.

楼主:
逸伦你好:通信模块是LK201!  小弟还是不明白,通信模块是RS323,25针的.与计算的哪个接口联接呢!直接用导线连接可以吗 或者需要别的驱动??   请大侠们指点指点!!在此非常感谢!!!

网友D:
我有全新C200H-LK201

楼主:
以上的大侠们,我还没有联接上啊!这是我的邮箱hjl123456793@sohu.com 先谢谢了!!!!好人一生平安啊!!!!!

网友E:
那位可以提供一个 cx-programme 4.0 欧姆龙软件的许可证号,小弟不胜感激,我QQ188073414,邮箱: ooppii @vip.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