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安川变频器配ABB电机抖动

楼主(2005-09-10):
大侠们: 我公司的生产设备上有一台安川616G5变频器,带动一台ABB的电机,用了2,3年,最近电机抖动的非常厉害,请问这会是什么原因? 工控新手

网友A:
这个不好说,最好先将电机与负载脱开,分清是机械引起的,还是电气引起的,再做分析。

楼主:
谢谢 我先试一试

网友B:
测一下变频器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楼主:
是不是测三相电压是否相等?

网友C:
工频试一试

网友D:
安川616PC5变频,电机低频时抖动维修很多次,都是输出电压不平衡,查为驱动电路中光耦PC923.PC929的2-3脚损坏,(可采用对比测量),更换正常.可能是安川的通病.仅供参考.

网友E:
肯定是变频器缺相,你用钳表测量电动机的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楼主:
谢谢各位! xmz,是不是测一下三相电压是否相差很大? zjlsy,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