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用过西门子的OPC SERVER

楼主(2005-09-10):
哪位朋友用过西门子的OPC SERVER,我在用PC Access(S7-200的OPC SERVER)和OPC.SIMATICNET时,都需要在OPC SERVER上建好ITEM,才能在OPC客户端浏览到标签,或者说在客户端只能浏览到在OPC SERVER上自己建立的标签,这种现象对不对?据我所知,所有的OPC SERVER都具有使他的客户端自动浏览他的标签的功能。

网友A(2006-02-23):
我一直就想用自己写的上位机程序通过PPI电缆来监视和修改西门子的PLC 的内存 ,于是就买了个西门子的PC AccessV1.0.2.26 OPC软件,回家一看,好家伙,没加密的。可以随便装。安装好后我的电脑就有OPC服务器了,还有个用VB写的客户程序例子。我打开VB6编译运行,果然可以监视和修改西门子的PLC 的内存。
细看这个VB例子,

    '建立与OPC服务器的连接
    Set QOpcServer = New OPCServer
    Call QOpcServer.Connect("S7200.OPCServer") 'S7200.OPCServer是西门子OPC服务器的名称
    Set QGroups = QOpcServer.OPCGroups        ' Get OPCGroups Collection Object from QOPCServer
    ' Set Default Properties for Group Collection
    ' These Properties are used to set the Properies for new Groups
    QGroups.DefaultGroupIsActive = False ' Set Default Group Active State to Inactive
    Set QGroup = QGroups.Add("QGroup1")   ' Add a new Group to the Group Collection
    ' Set Group Properties
    QGroup.IsSubscribed = True   ' Enable Callbacks
    QGroup.UpdateRate = 100     '这个群组的刷新速度是100ms
    '下面再往群组里添加要传送的地址单元

请教Vb里用New来创建类的实例,但我搞不清Delphi用什么来做这事?????

网友B:
不一定非要建ITEM,您可以建几个观察一下,所有的item项都有固定的连接格式,您可以在您的客户端按照这个连接格式建立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C:
传个西门子的PC AccessV1.0.2.26 OPC软件吧,谢谢WXMSD2000@YAHOO.COM.CN

网友D(2006-04-03):
也给我传个西门子的PC AccessV1.0.2.26 OPC软件吧,谢谢mgk2008@YAHOO.COM.CN
先谢谢高人啦!

网友E(2006-05-31):
能不能给我一个PC AccessV1.0.2.26 OPC,多谢了
dba119@vip.163.com

网友F:
也给我传个西门子的PC AccessV1.0.2.26 OPC软件吧,dalelxp@tom.com
先谢谢高人啦!

网友G(2008-06-26):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就想用自己写的上位机程序通过PPI电缆来监视和修改西门子的PLC 的内存 ,于是就买了个西门子的PC AccessV1.0.2.26 OPC软件,回家一看,好家伙,没加密的。可以随便装。安装好后我的电脑就有OPC服务器了,还有个用VB写的客户程序例子。我打开VB6编译运行,果然可以监视和修改西门子的PLC 的内存。
细看这个VB例子,

    '建立与OPC服务器的连接
    Set QOpcServer = New OPCServer
    Call QOpcServer.Connect("S7200.OPCServer") 'S7200.OPCServer是西门子OPC服务器的名称
    Set QGroups = QOpcServer.OPCGroups        ' Get OPCGroups Collection Object from QOPCServer
    ' Set Default Properties for Group Collection
    ' These Properties are used to set the Properies for new Groups
    QGroups.DefaultGroupIsActive = False ' Set Default Group Active State to Inactive
    Set QGroup = QGroups.Add("QGroup1")   ' Add a new Group to the Group Collection
    ' Set Group Properties
    QGroup.IsSubscribed = True   ' Enable Callbacks
    QGroup.UpdateRate = 100     '这个群组的刷新速度是100ms
    '下面再往群组里添加要传送的地址单元

请教Vb里用New来创建类的实例,但我搞不清Delphi用什么来做这事?????

网友H:
下面再往群组里添加要传送的地址单元

下面怎么加呀,大侠,话不能说一半呀。

网友I(2011-12-13):
传一个楼主lian_31@163.com

网友J(2012-03-14):
我公司针对西门子以太网通讯模块BCNet-S7PPI、BCNet-S7MPI,开发了专用的BCNet OPC服务器,凡支持OPC通道的组态软件都可以轻松实现同西门子控制器的通讯。对于多台S7-200/300的OPC通讯,可实现多台上位机同步通讯 ,且通讯速度比PC Access、Simatic Net还要快。若用户自己用VB、VC等开发上位机软件,我们也将提供通讯方式如TCP/IP、MODBUS TCP、OPC的技术支持,详细请登陆我公司网站www.beichen-automati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