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安川变频器怎样不用反馈信号

楼主(2005-09-10):
我刚接触变频器,现在维护一台安川616G5变频器,听说在变频器运行时电机都会把速度 信号反馈给变频器,变频器可以根据这个信号调整,我现在不想用这个反馈信号,应该怎么设置参数呢?

楼主:
哪位大哥给点意见啊

网友A:
要看你作生么用,有的控制模式必须有反馈,有的则不是必须有,如不要将A1-02设为0或2即开环控制

网友B:
对呀 设成开环控制 就是了

网友C:
安川G5系列的变频器有四种控制方式可选,在参数A1-02中可以设定,如果你不需要闭环控制,可以将其改为0或2,0对应的是开环V/f控制,2是矢量控制,有时间大家可以交流交流,我的MSN是siemens025@hotmail.com

楼主:
姚利,wlw,把A1-02改了后需不需要优化电机呢?

网友D:
要重新输入电机参数

网友C:
要看你采用什么控制方式,如果是V/f就不需要,如果用矢量控制(包括无PG和有PG方式),运行前就必须实施自学习,得到必要的电机参数。可以在控制方式菜单中选择进行操作,具体参见说明书4-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