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共一个脉冲源问题

楼主(2005-09-10):
有多台步进电机共一个脉冲源能否同步,谁有这样经验?

网友A:
可以同步的,多少台啊,我们考机的时候10台8台没有问题,没有丢步的,不知道多了会怎么样。

网友B:
可以啊,不过多了以后有损耗,控制信号的电压不够驱动多个驱动器内部的光偶,可以用三极管搭个输出电路,这样输出脉冲幅度可以基本上控制在5V。

网友C:
一个脉冲源可驱动多个达林顿管,每个达林顿管驱动一到多个驱动器内部的光偶,达林顿管可以用 ULN2803 .

网友D:
一个2803可以有0.5A的电流,驱动十个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E:
能否同步取决于负载情况以及电机功率.如果负载差别较大,尤其是运动过程有频繁加减速发生,用步进电机做同步会很难.就是用伺服电机,没有好的上位智能控制,也很难做到.

网友D:
"如果负载差别较大,尤其是运动过程有频繁加减速发生,用步进电机做同步会很难" 用步进电机做同步,对控制来说没有难易的问题,电机会丢步,则做不到;电机不丢步,不存在控制问题。伺服电机才有同步控制的问题。

网友F:
刘岩利 说的总是让我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