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室平衡容器配EJA差压变送器 为什么经常出现虚假液位!

楼主(2005-09-10):
我们单位汽包液位检测采用的是双室平衡容器配EJA差压变送器。为什么经常出现虚假液位,而且波动很大?

网友A:
其实,很可能不是EJA差压变送器的问题。 你可以从负载是否变送快来看看,是不是确实出现了虚假液位。

网友B:
虚假水位受压力和温度的影响而变化,最好二次加温压补偿!

网友C:
因为双室平衡容器有冷凝水导致液位误差,另外就是有水蒸汽导致压力偏差,所以有不准确测量结果。有些地电厂改造外接外浮筒室用导波雷达测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可以使用315摄氏度以下的温度,应该说外浮筒室的温度比容器内水温低,所以基本能解决锅炉的问题,在安庆电厂,芜湖电厂等地方用过,我用magnetrol得用过,可以考虑。 ponkrong@2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