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线性滑轨与滚珠螺杆如何选型

楼主(2005-09-10):
求助:线性滑轨与滚珠螺杆如何选型,

网友A:
1、线性滑轨可找专业生产厂家要资料,按其说明选; 2、滚珠螺杆可从机械设计手册第3卷中的选型方法计算而得;

网友B:
找台湾上银。。有详细的选型资料

网友C(2005-12-05):
我是台湾银泰的,可到我网站:www.anyuetech.com上面有详细资料,如问题可联系:MSN:xiaomingyi97@hotmail.com

网友D:
他们的选型有相似之处,都是根据他们在工程中所承受的载荷查相关资料选取。不过要留有余量才能保证他们的游隙不发生变形,不出现卡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