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问题

楼主(2005-09-10):
各位大虾;单片机程序可以象PLC那样上载下载吗?可以修改吗?

网友A:
已经有许多可以下载和修改

网友B:
例如AT89S51/52等,可在线下载。 另外新华龙的也可。

网友C(2009-02-18):
请教:1000个指示灯,每个灯用一个条形码对应控制(没扫秒一次条形码,对应的指示灯就亮5秒,然后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