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软启动的启动原理

楼主(2005-09-10):
(无正文)

网友A:
粗说就是说按时间段升压起动。-------------------------------------------------------------------------------------------------------------{各位同行:想自己做节能型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吗???需要“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主控制板”可联系:ruanqidong@163.com或ruanqidongqi@163.com或登陆http://ruanqidongqi.ys168.com或至电:0536-6998609} {该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

网友B:
听您对软启动的解释,您的控制板也好不到那里!!!!!

网友A:
好不好用了才知道,您没有用过,您怎末知道---“听您对软启动的解释,您的控制板也好不到那里”!!!!!!!!!难道您的软起动器不是降压起动(按设定的曲线升压,粗说就是说按时间段升压起动)而象变频器那样输出,频率能变化?“粗说就是说按时间段升压起动。-”这句话用在变频器输出上也基本是对的,变频器在基频输出以内电压也是“粗说就是说按时间段升压起动”,不过同时加了个从0HZ向上升的过程,难道您的变频器输出也不是这样?让各位DX评评理!!!!!!!!!!----------------------------------------------------------------------{各位同行:想自己做节能型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吗???需要“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主控制板”可联系:ruanqidong@163.com或ruanqidongqi@163.com或登陆http://ruanqidongqi.ys168.com或至电:0536-6998609} {该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

楼主:
我登陆了他的网页.资料不错.去看看就知道了.个人观点.

楼主(2006-07-02):
抛砖引玉,希望各位发表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