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同位素(核放射)仪表

楼主(2005-09-10):
本人刚刚接受公司的委派,主要负责全厂的40多台同位素仪表,也就是核放射仪表,主要是测物位,密度以及料位开关. 说实话,我对这类仪表是怀有敬畏的,也许是以前没有接触过吧,现在让我从零开始,心里实在是七上八下,担心身体健康会受到影响. 有没有这方面的大虾,请指点一二,先行谢过!!! shilibin@163.com

网友A:
按照操作规程操作!规定配有防护服 防护眼镜等,大胆,心细,没关系,每年都有专业体检,别忘了,保健也有规定的哟!

楼主:
多谢指教,不知兄弟是否也是同行?

网友B:
有条件的地方配备便携式放射性测定仪。 注意关了源,才可以站到碳棒处。 源发出的射线也就是对着碳棒的,其他地方的射线小多了,后面几乎没有。

网友C:
一般同位素仪表的放射源都做了很好的防护,对人体危害不大。在放射源附近工作时除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外,关键要尽量减少接触时间,当然配有防护服 防护眼镜等最好,还要定期作身体检查。我从事这类工作十多年,感觉还不错。

楼主:
请教各位大哥,同位素仪表日常维护都需要作些什么,都有什么要注意的,放射源一般应该不会出问题的,一般出问体的应该是探测器吧,想请教各位的日常工作都主要是什么?

网友C:
是的,一般出问题主要是探测器,并且高压部分也易出问题(主要是放电打火)。在打开探测器前一定要先关闭电源,否则会损坏光电倍增管,打开探测器后拔下光电倍增管才能通电检查前置极。

楼主:
请教:在关闭放射源和电源后,在探测器位置的辐射强度不会有什么危险吧,探测器出现问题以后是返还厂家还是自己可以修理的,修理时有什么注意的方面?

楼主(2006-04-17):
请教各位朋友:有没有用过树诚科技集团的同位素仪表的?
             他们的表实际的使用情况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