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高手请进

楼主(2005-09-10):
请教: SUL乘法指令和ZCP指令在一个状态内最多能使用几次! Y0 Y1在输出步进脉冲的时候!能不能同时输出! 谢谢!

网友A:
好像是N次吧,Y0、Y1可以同時輸出,但你在編程時,要分開編。

网友B(2005-10-29):
n次﹐Y1﹐Y0單獨輸出時有100K﹐兩路輸出時只有50K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