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紧急请教] 谢!!!

楼主(2005-09-11):
您好! 我有一个关于PLC的问题向您请教。 1.PLC与现场设备(传感器,电动执行阀等)的连接。因为现场的各个采集点比较分散,距离也比较远,他们之间的信号怎么传输,可以走学校的局域网吗? 2.PLC与上位机的连接。准备通过上位机对几台PLC进行控制,监测。这几台PLC完成的 任务是一样的,但距离比较远(1--2千米),这些PLC与中控室的计算机怎么通信,可以走 什么网络? 有那些实用的方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可以试一试GPRS网络啊,可以试用一下DTU,数据量大吗?我公司可以为您提供这方面方案和传输设备。 电话:010-58816076-806 郝

网友B:
用MITSUBISHI的CC-LINK或SIEMENS的PROFIBUS都很容易实现啊

网友C:
to:学之初 1。可以通过传感器,和一些分散采集模块,先将现场信号采集变送为网络或者485信号可以传输到中央。 2。plc与上位机连接,可以通过网络,局域网就可以! 有很多串口转以太网的模块可用! mail:kusite213@sohu.com msn:kusite213@hotmail.com

网友D:
可与CDMA/GPRS ip MODEM (DTU)连接走CDMA/GPRS网络进英特网与监控中心通讯。我们可以提供方案。欢迎到我们网站了解产品资料及相关信息。www.cnetek.net, 0755-82870971 82870972 82870973 82870975 周生

网友E(2005-10-11):
可以试一下GPRS通信方式

网友F:
可以用串口服务器来解决你的问题,就是把串口信号转换成以太网信号,通过局域网来连接,我们是做MOXA串口服务器的,你可以和我联系,我们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为你提供一套解决方案,我的电话是13761129074,我姓周.

网友G:
用光纤最好 PLC是RS485传输,用MOXA通讯管理器转以太网,2公里要用光纤来传输了,终端直接与计算机连

网友G:
理论上RS485传输距离有1200米,但基本上有600米就不错了,远了什么信号都没了,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