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流伺服电机的校零!

楼主(2005-09-11):
如何用示波仪对绝对零位进行校对!有资料请发mzp_0928@163.com,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示波仪对绝对零位进行校对"?要干什么?没看明白

一见钟情在工控!

网友:
没听说过!!

楼主:
简单讲:就是把编码器取下后,如何再装上去?

网友B:
你用的是绝对编码器吗??问什么要用示波器,进入上位机后直接写入位置不就可以了

网友C:
电机型号不同所用编码器也不一样,不能笼统的讲。